楼主(2007-04-19):
我们公司的变频器是用于桓压供水,最近一段时间出现在用水高峰期压力不足致使变频器工作不稳频繁转换电机,高层住户苦不堪言,洗澡突然没水打电话骂了我好几次55555555555,后检查发现是输入的380V交流电源少了一相(空气开关坏了)。请问为什么缺了一相还能工作,明显只是输出的功率小了而已,在输出端测三相都有正常。我只知道电机的正反转跟380V输入电源没有关系,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两相还能工作。我是菜鸟,谢谢!!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A:
换一个牌子的变频器吧,连进线缺相都保护不好,还能指望什么

网友B:
变频器是先把交流变成直流,三相整流后变成直流,两相也可以变成直流,只是脉动大一些,驱动能力小一些。看看变频器内部电路图就知道了。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upport.asp?lanmuid=23&id=46

网友C:
我遇到此类现象,变频器缺相,但是能够正常运转,只是输入电流大谢

楼主:
也就是说无论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的三相变频器,少一相都能正常运转,只不过是功率上有不同而以?还是说跟他逆变整流的方式有关系呢?

网友D:
你先检测变频器输入电源对地是否都是220伏。

网友E:
开眼了,顶一下

网友F:
三相电机,缺一相后,直流母线会降低。但由于负载没变,输出功率还是那么大。所以根据功率公式可知,必定会有电流变大。这样容易烧模块。
一般的变频器都会有输入、输出缺相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