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现在图传上来了,想看图的话联系我!谢谢,高手指点!

电机带着齿轮在0%的时候开始正向转动,   正转动到95%的距离的时候,    电机停止并延时4秒;

这时电机开始反转,         反转到5%的距离的时候;  电机停止并延时4秒;      这时电机开始正转,

正转到95%的距离的时候;  此时电机停止并延时4秒;     这时电机再开始反转,       反 转到5%的距离的时候;

电机停止并延时4秒;     此时电机开始正转,  正转到100%的距离,此时的电机还在继续转动堵转1秒钟;

这时电机再开始反转,    反转到0距离,并电机停止并延时4秒.  电机开始下一次循环!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虾帮我用欧姆龙写个程序,参考学习!  完成发到我邮箱中:hxsjryh@yahoo.com.cn

或联系我QQ : 459677901

网友A:
xx%是靠什么传感器得到的?如果有限位的话,这个程序还要“大虾”吗?
又是齿轮、又是电机(不是伺服?),即使用编码器来定位,精度也不会很高的。

楼主:
xx%是自己设定的距离,可以电机不是私服.
距离是电机带动齿轮在杆子上运动行走的距离!

网友A:
既不是伺服、又不用编码器、限位,怎么保证你自己设定的距离呢你又靠什么设定?
这是个开环、完全没有回馈的程序?不能用的。你必须先考虑检测、回馈的问题,然后再编程。
建议你用触摸屏或人机界面设定数据、用编码器或光栅尺检测距离,用变频器控制速度。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明,  这用到编码器,和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