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热门tags: 高压变频器 级联 变流器 高压变频器 变频器 更多
[变频器新闻]国产变频器首次进入大型有色冶金行业
国产变频器首次进入大型有色冶金行业

最近,在国内某铝业有限公司的氧化铝生产线的变频器招标中,森兰变频器作为唯一国产品牌与施耐德和AB一起中标,共同分享700多万元标的,标志着国产变频器首次进入门槛极高的大型有色冶金行业。

各种料、浆离心泵的应用是最多的,约占80%,节能效果显著;其余应用于隔膜泵、卷扬机、起重机等恒转矩负载。氧化铝厂对变频器的动态性能要求不高,但对变频器的RAS(Reliability可靠性/平均无故障时间,Availability可使用性,Serviceability可维修性)要求较高,因此在氧化铝生产企业使用的基本都是进口变频器。对于隔膜泵、卷扬机、起重机等,需要具有转矩控制功能,低速转矩大,静态机械特性好,不怕冲击负载的高功能工程型变频器。

森兰公司新近推出的SB70Unidrive系列产品是森兰的集大成产品,能够全面满足氧化铝生产企业的各种需求。由于本次招标的标的金额较大,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品牌参与角逐。在招标试用中,森兰SB70Unidrive的各项功能和指标与同时参与投标的若干品牌相比,具有显著的性价比优势,因此能够在最后一举中标。

[变频器新闻]中国变频器市场引关注
中国变频器市场引关注

丹麦最大的工业公司丹佛斯以2500万美元并购了浙江海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组建起浙江海利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丹佛斯此举在国内变频器领域引起震动,国内变频器领域再次引起关注。

群雄逐鹿

近两年,变频器市场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估计超过40%,市场规模突破了50亿元人民币。虽然这种超速增长难以继续保持,但是考虑到市场远未饱和,尤其中高压变频器市场的巨大潜力,这个市场在未来5~10年内保持超过10%,即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如此类推,在3~5年之后,中国对变频器的需求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变频器目前在国内应用较多的是节能。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国际品牌开始涌进中国大陆,主要是日本还有我国台湾的品牌,这奠定了中国变频器的市场应用基础。1996年国家原机械部等四部委推荐国产29个厂家33个规格的变频器,但由于国内厂家受技术资金及关键元器件的制约和体制等原因一直未有大的发展,始终未形成和国外品牌抗争的局面。进入21世纪,变频器行业高度裂变,众多国外品牌在中国建厂,原来的国产品牌的人员和资金不断分离,成立多家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如广东、浙江、山东、上海等。

从1990年初变频器引入中国,经过10余年的推广和使用,低压变频器已经得到广大企业用户的认可,品牌也从单一的国外品牌发展到70多个。日本公司进入中国早,对中国市场做过深入仔细的调查和研究,有针对性地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产品,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达60%以上;欧美公司进来晚,但产品档次高、容量大,价格也昂贵,占有份额30%左右;还有不到10%的份额被我国台湾产品占领;真正我国大陆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很低,而且产品档次低。

......

[高压变频器]世界变频器品牌厂家列表
品牌分类

国产品牌

磊峰 风光 森兰 佳灵 易能 海利普
海利 珊星 依托 乐邦 日业 科姆龙
神源 南昱 吉庆 TE 星河 阿尔法
日锋 港蓝 先行 时代 森海 博斯特
高邦 思瑞 开拓 正弦 烁普 塞普信
惠丰 鲁都 赛普 麦孚 韦尔 斑泰科
富凌 建业 华为 安圣 安邦信 中大博立
嘉信 日普 海光 四方 格立特 利德华福
康沃 吉纳 合康 日川 威科达 德力西
裕康 日虹 天正 易驱 英威腾 智光

欧美品牌

ABB变频器 SEW变频器 伦次变频器 施耐德变频器 欧林变频器 CT变频器
科比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 欧陆变频器 G.E.变频器 瓦萨变频器 丹佛斯变频器
西威变频器 AB变频器 艾默生变频器 罗宾康变频器 安萨尔多变频器

日本品牌

富士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 安川变频器 欧姆龙变频器 松下变频器 东芝变频器
春日变频器 超能士变频器 东冈变频器 东川变频器 三垦变频器 卡西亚变频器
阳冈变频器 东洋变频器 日立变频器 明电舍变频器

台湾品牌

台达变频器 东达变频器 普传变频器 东菱变频器 利佳变频器 宁茂变频器
三基变频器 泓筌变频器 东力变频器 凯奇变频器 盛华变频器 爱德利变频器
士林变频器 东元变频器 三川变频器 东炜庭变频器 富华变频器 台安变频器
隆兴变频器 九德松益变频器 腾龙变频器 创杰变频器

其它品牌

米高变频器 荣奇变频器 凯奇变频器 时运捷变频器 汇川变频器 誉张变频器
天宠变频器 融商通达变频器 LG变频器 现代变频器 大宇变频器 三星变频器......

[高压变频知识]变频器在外圆磨床上的应用
变频器在外圆磨床上的应用

  前言

  标准机械加工所使用的外圆磨床,砂轮电动机均按传统启动电路运行。电动机启动后按照额定转速运转,由于电网电压有一定的波动,砂轮和工件的磨擦负载不断的变化,都会影响电动机的转速误差,标准砂轮电动机起动电路一般只有一种加工速度,难以适应不同工件大小的要求不同的加工相对线速度,以致于所加工工件的加工精密度很难保证。因此从提高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节约能源等方面考虑,将变频调速技术应用于外圆磨床中,可以收到满意的效果。

  机械加工行业外圆磨床所加工的产品种类繁多,工件大小尺寸不同,要求加工精度各异。相对的要求砂轮转速于主轴的线速度不同,单纯的调整主轴的转速来满足工件的加工线速度很难调整到理想状态。又由于轴杆类在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应力弯曲,在磨削过程中会产生砂轮进给的力矩不同,这样就带来砂轮输出转速/力矩不同的变化,相应的会产生振刀纹/烧糊纹等,磨削精度很难保证,由此造成生产效率低,精品率低等。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变频调速技术的越来越普及,在机械加工行业变频器的应用收到很好的效果。变频器的无级调速,软启动,恒转矩输出极大的满足了机械加工设备对恒速度/恒转矩的要求。

  外圆磨床加工的负载特性

  根据不同的轴杆类直径的大小,主砂轮电动机的转速等于砂轮输出的转速。磨削力的大小取决于砂轮电动机的输出转矩。在驱动工件旋转的主轴电动机的高速段,相对于砂轮输出转速不变,所加工的工件直径小,磨削进给少;加工大直径,长轴类工件时,工件旋转的电动机在低速段,砂轮进给量大,砂轮磨削力也在变大,电动机很难在恒转矩/恒速度下运行。速度的变化就产生了如振刀纹/烧糊纹/加工精度等的变化。变频调速电动机的无级调速,恒转矩输出恰能弥补上述缺陷。

......

[高压变频知识]变频调速技术在应用中的节能分析
变频调速技术在应用中的节能分析
  一、引言

在工业生产和产品加工制造业中,风机、泵类设备应用范围广泛;其电能消耗和诸如阀门、挡板相关设备的节流损失以及维护、维修费用占到生产成本的7%~25%,是一笔不小的生产费用开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节能降耗业已成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八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变频调速技术,正是顺应了工业生产自动化发展的要求,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智能电机时代。一改普通电动机只能以定速方式运行的陈旧模式,使得电动机及其拖动负载在无须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即可以按照生产工艺要求调整转速输出,从而降低电机功耗达到系统高效运行的目的。八十年代末,该技术引入我国并得到推广。现已在电力、冶金、石油、化工、造纸、食品、纺织等多种行业的电机传动设备中得到实际应用。目前,变频调速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电力传动技术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卓越的调速性能、显著的节电效果,改善现有设备的运行工况,提高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和设备利用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等优点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而得到充分的体现。  

  二、综述

通常在工业生产、产品加工制造业中风机设备主要用于锅炉燃烧系统、烘干系统、冷却系统、通风系统等场合,根据生产需要对炉膛压力、风速、风量、温度等指标进行控制和调节以适应工艺要求和运行工况。而最常用的控制手段则是调节风门、挡板开度的大小来调整受控对象。这样,不论生产的需求大小,风机都要全速运转,而运行工况的变化则使得能量以风门、挡板的节流损失消耗掉了。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控制精度受到限制,而且还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和设备损耗。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设备使用寿命缩短,设备维护、维修费用高居不下。泵类设备在生产领域同样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提水泵站、水池储罐给排系......

[高压变频知识]PLC技术以及其在公路交通系统中的应用
PLC技术以及其在公路交通系统中的应用

  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是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综合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工业控制装置。它具有结构简单、编程方便、可靠性高等优点,已广泛用于工业过程和位置的自动控制中。据统计,可编程控制器是工业自动化装置中应用最多的一种设备。专家认为,可编程控制器将成为今后工业控制的主要手段和重要的基础设备之一,PLC、机器人、CAD/CAM将成为工业生产的三大支柱。

  PLC是在继电器控制逻辑基础上,与3C技术(Computer,Control,Communication)相结合,不断发展完善的。目前已从小规模单机顺序控制,发展到包括过程控制、位置控制等场合的所有控制领域。

  PLC早期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应用领域正在不断扩大下面就其在公路交通领域的应用做一简单介绍:

  PLC型交通灯控制器

  将PLC用于对交通信号灯的控制,主要是考虑其具有对使用环境适应性强的特性,同时其内部定时器资源十分丰富,可对目前普遍使用的“渐进式”信号灯进行精确控制,特别对多岔路口的控制可方便的实现。目前大多品牌的PLC内部均配有实时时钟,通过编程控制可对信号灯实施全天候无人化管理。由于PLC本身具有通讯联网功能,将同一条道路上的信号灯组成一局域网进行统一调度管理,可缩短车辆通行等候时间,实现科学化管理。

  公路收费系统中的应用—PLC型车道控制机

  每个公路收费站,其车道机电设备配置、型号各有不同,因此用于控制这些设备的主机—车道控制器的结构也不尽相同,通用性、可维护性较差,不利于使用及维修,以PLC作为主机开发出的新型车道控制机,不仅可使其通用性、维 护性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改善,还可以在......

[高压变频知识]高压变频器在吸风机上的应用
高压变频器在吸风机上的应用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陡河电厂#2发电机组(125MW)属于调峰机组,机组运行时基本带70-80%负荷,两台吸风机采用入口挡板调节。为了保证电机的安全稳定运行,选用的风机电机的备用容量较大。机组满负荷运行时,吸风机入口挡板开度约60%,机组调峰时,风机入口挡板开度约40%左右,能量损失大,风机效率低。为了进一步适应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电力体制,节约能源,降低厂用电率,保护环境,简化运行方式,减少转动设备的磨损等,我公司决定在陡河电厂、下花园电厂及张家口电厂对部分风机、水泵采用高压变频器调速装置,我公司在国际上公开招标采购高压变频器。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为国内唯一中标单位,并一举中标8台高压变频器。其中陡河电厂#2炉2台吸风机电机上分别加装一套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6kV/1000kW高压变频器装置。1、HARSVERT-A06/105型高压变频装置原理

  变频装置采用多电平串联技术,6KV系统结构见图1,由移相变压器、功率单元和控制器组成。6KV系列有21个功率单元,每7个功率单元串联构成一相。

  每个功率单元结构以及电气性能完全一致,可以互换,其电路结构见图2,为基本的交-直-交单相逆变电路,整流侧为二极管三相全桥,通过对IGBT逆变桥进行正弦PWM控制,可得到如图3所示的波形。

  每个功率单元结构上完全一致,可以互换,其电路结构见图2,为基本的交-直-交单相逆变电路,整流侧为二极管三相全桥,通过对IGBT逆变桥进行正弦PWM控制,可得到如图3所示的波形。

  输入侧由移相变压器给每个单元供电,移相变压器的副边绕组分为三组,构成42脉冲整流方式;这种多级移相叠加的整流方式可以大大改善网侧的电流波形,使其负载下的......

[高压变频器]变频器在中央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变频器在中央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一、 水泵节能改造的必要性

   中央空调是大厦里的耗电大户,每年的电费中空调耗电占60%左右,因此中央空调的节能改造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设计时,中央空调系统必须按天气最热、负荷最大时设计,并且留10-20%设计余量,然而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空调是不会运行在满负荷状态下,存在较大的富余,所以节能的潜力就较大,其中,冷冻主机可以根据负载变化随之加载或减载,冷冻水泵和冷却水泵却不能随负载变化作出相应调节,存在很大的浪费。

   水泵系统的流量与压差是靠阀门和旁通调节来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截流损失和大流量、高压力、低温差的现象,不仅大量浪费电能,而且还造成中央空调最末端达不到合理效果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使水泵随着负载的变化调节水流量并关闭旁通。

   再因水泵采用的是Y-△起动方式,电机的起动电流均为其额定电流的3~4倍,一台90KW的电动机其起动电流将达到500A,在如此大的电流冲击下,接触器、电机的使用寿命大大下降,同时,起动时的机械冲击和停泵时水垂现象,容易对机械散件、轴承、阀门、管道等造成破坏,从而增加维修工作量和备品、备件费用。

   综上,为了节约能源和费用,需对水泵系统进行改造,经市场调查与了解采用成熟的变频器来实现,以便达到节能和延长电机、接触器及机械散件、轴承、阀门、管道的使用寿命。

   这是因为变频器能根据冷冻水泵和冷却水泵负载变化随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