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热门tags: 高压变频器 级联 变流器 高压变频器 变频器 更多
[高压变频知识]如何提高变频调速系统的可靠性
如何提高变频调速系统的可靠性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如何提高变频调速系统的可靠性。
   (1) 提高变频器本身质量和可靠性。
  变频器生产厂商如何根据用户高可靠性的要求制造出性能稳定,运行可靠,价格合理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也是这个产品或这个产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具体要求有下列几项:
   ① 变频器的电路结构应力求简单可靠
   a.首选采用真正的高一高(交-直-交)直接变频主电路。
   b.功率单元愈少愈好,尽量避免功率单元和电力电子器件的串联。因为串联系统的可靠度减小(N次幂)、而串联系统的失效率增大(N倍)。虽然并联系统有利于可靠性的提高,减少失效率,增长装置的平均寿命,但是目前电力电子器件的电流可达3KA--4KA水平,所以不并联也可以使用了,目前主要问题是电力电子器件的耐压水平进一步提高后,电力电子器件就可以不串不并,便会大大提高变频器的可靠性。
   ② 变频器中电力电子模块的选用--耐压和电流额定值必须具有充分的裕度。外国某变频器制造商曾说:“功率模块充分降额使用可以换来装置的可靠性”。反之,所选功率模块参数接近计算值,没有一定的余量,存在侥幸心理,结果会造成变频器功率模块烧毁。
  究其原因不外两方面:
   (1)功率模块所选耐压和电流额定太小。
   (2)所购进的功率模块是否正品?是否名牌厂商产品?目前国内IGBT功率模块还无法满足高压变频器的要求,但从国外购进IGBT,其质量又不尽如人意。其一,根本不可能购到军需品(军品)和一等品(正品),大多属于有某1-2个指标不合格而被筛选下来的产品。其二,国内一般不具备严格的动态测试设备。那些未经挑选的功率模块,没有通过电热老化处理。不合格的功率模块装到整机上,发生故障甚至烧毁也在情理之中。

  ......

[高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发展现状的分析
高压变频器发展现状的分析     十一五规划中,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今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效地利用能源、节约能源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具体体现。

  电动机是公认的耗电大户,其占整个国民经济用电量的6成以上,对它进行节能改造,潜力巨大。要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内容。大力推广变频调速技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它也是交流电动机节能改造的工作重点。

  随着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及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电气传动的技术革命。交流调速取代直流调速,计算机数字控制取代模拟控制已成为发展趋势。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是当今节约电能,改善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改善运行环境的一种主要手段。变频调速以其高效率,高功率因数,以及优异的调速和启制动性能等诸多优点而被国内外公认为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

  以前的高压变频器,由可控硅整流,......

[高压变频知识]高压变频在电厂锅炉风机上的应用
高压变频在电厂锅炉风机上的应用   摘要:本文分析了高压变频器在电厂锅炉风机中的应用。实践证明,高压变频器对降低除尘风机的用电率、减少起动电流、提高功率因数、改进工艺水平、提高自动化水平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变频调速;高压变频技术;电厂;锅炉风机   一、             用户概述 乌达电厂隶属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现有2×150MW火力发电机组,属于热电联产机组,于2005年3月、6月正式发电投产,未来还将新建2×600MW热电联产机组。乌达地区盛产煤矿,该区域电厂发电成本较低,效益显著。乌达热电厂目前锅炉的引风机采用液粘调速器、一次风机均采用风门挡板调节方式。由于液粘调速器效率低下,故障率高,维护复杂;风门挡板调节......

[高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基本知识入门
高压变频器基本知识入门

关键词:高压变频器 高压变频器知识 高压变频器基础 高压变频

1、电压源型与电流源型高压变频器的区别。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源型和电流源型。电压源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元件是电容;电流源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元件是电感。
2、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频率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的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电机电流增大,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就是VVVF的定义。这里的电压指的是电机的线电压或者相电压的有效值。
3、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于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么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4、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着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于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

[高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的原理及其分类
1 前言
  随着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高压大功率变频调速装置不断地成熟起来,原来一直难于解决的高压问题,近年来通过器件串联或单元串联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其应用的领域和范围也越来越为广范,这使得高效、合理地利用能源(尤其是电能)成为了可能。电机是国民经济中主要的耗电大户,高压大功率的更为突出,而这些设备大部分都有节能的潜力。大力发展高压大功率变频调速技术,,将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而这一使命也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2 高压变频器的分类及其电路的拓扑结构
  高压变频器的种类繁多,其分类方法也多种多样。按着中间环节有无直流部分,可分为交交变频器和交直交变频器;按着直流部分的性质,可分为电流型和电压型变频器;按着有无中间低压回路,可分为高高变频器和高低高变频器;按着输出电平数,可分为两电平、三电平、五电平及多电平变频器;按着电压等级......

[高压变频器]变频器变频调速系统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变频器变频调速系统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条显著的相互交织的主线:能源和环境。能源的紧张不仅制约了相当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为许多发达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问题。能源集中的地方也往往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热点地区。而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又对环境的保护有着重大影响。全球变暖、酸雨等一系列环境灾难都与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关。
   能源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极为重要。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下,中国能源工业面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有资料......

[高压变频器]高压大功率变频器应用中六项要点
  高压大功率变频器应用中六项要点

摘 要 :本文分析了高压大功率变频器在应用中,应该关注的六大关键应用技术,以期达到降低使用成本,改善使用效果目的。

1  引言
   随着国内高压变频器装置应用每年以上百台速度高速推广,对于节能效果推动很大。但在选型,使用中有几点需要高压大功率变频器用户注意:分别是如何减小对电网的干扰;使用无极性长寿命电容;降低dv/dt输出;降低IGBT温度,故障时能继续运行并更换主回路组件;选用H级绝缘干......

[高压变频知识]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
  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
Fault and Solution of the Inverter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常见的几种故障(如参数设置错误、过压等)产生的原因、处理过程,以西门子变频器在树脂砂再生设备中的应用为例,分析了这几种故障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英文摘 要 :Reason and solution of some kind of familiar fault of inverter such as the error of parameter setting,over current and over volt etc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And analysis of the reason of the fault and the solution are presented with  simens  inverter as the example.

关键词:高压变频器  变频器     故障     处理方法

1  引言
   交流传动以其优越于直流传动的特点,在很多场合中都被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现代变频器基本上都采用16位或32位单片机作为核心,从而实现了全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