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怎么样实现跟电脑的连接,高手们教教我,需要哪些东西
德力西电气

网友A:
连线简单:电脑侧用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对应和变频器连接即可。
其他就复杂了:参考说明书对变频器进行参数设置,不同变频器设置不同,这些参数包括控制方式、通信地址、波特率等等。电脑侧需要根据变频器通信协议进行编程或使用工控软件组态。

楼主:
哦需要软件吗?请你教教我,我不会,
德力西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