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一个控制系统,要求有5个继电器输出量,45个模拟输入量(精度不要求高,8位即可),这个系统原来用单片机做的,能用PLC实现吗,(成本不要增加太大)

网友A:
成本肯定会增加很大的,你的模拟量很多,需要的AI多。

网友B:
成本肯定会增加,模拟量太多,可以向厦门海为公司咨询一下.看价格能被你接受不.

网友C:
你这个模拟量输入是检测什么的信号?
不过这个成本肯定会比单片机高出很多了,太多了,小的机型还不一定够呢

网友D:
光PLC和输入模拟就要四五千块了

网友E:
是的哦 一台是8 个 至少 8台 一台 2000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