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用新买的 USB-SC09-FX 电脑与PLC FX2N 不能连接 请问有什么设置

网友A:
驱动装了???

楼主:
装过了 驱动

楼主:
自己搞定 呵呵

网友B:
用三菱GX V7.0以上编程软件就能通迅

网友C:
COM口设定对了没有啊

网友C:
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它的COM号或是一个一个的口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