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

楼主(2007-04-20):
我下的是Micro WIN V4.0 SP3是英文的,有没有中文的
还有就是S7-300 STEP7 V5。3能不能对200的编程

网友A:
在Micro  Win   v4.0  sp3中选项栏的常规中可以直接改成中文。
S7---300   STEP7  V5.3不能对200编程.

楼主:
你说的选项拦在哪 能说的详细点吗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选择语言?

网友B:
工具//选项//常规//语言,改成中文,退出重新运行一下软件就行

楼主:
还是没办法弄成中文的
是不是我下的软件本身不支持中文啊?谁有中文的下载地址啊
告诉我

网友C:
估计是你的设置有问题,按4楼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