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我认为在测温的地方变送能够增加抗干扰能力,因为我听说4-20ma信号抗干扰能力
比较强大,但是我不知道如果在测温的近端不变送的话会对信号有什么结果。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你们好,我司做日本RKC温度控制器,如有需要请联系.
13850558186,Email:yanghaixing@tom.com

网友B(2007-06-06):
那要看情况了,如果距离短一般来说信号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C:
电厂的TC信号是通过屏蔽补偿导线拉到控制室的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