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s7 300有专门的功能用于计算累计时间吗?
现在要设计对空压机进行如下设计:
1#空压机运行时间累计达100h,就自动切换至2#空压机。

网友A:
不就是定义一个1小时的定时器+一个计数值为100的计数器嘛

网友B:
调用 SFB4, 就可以轻松地实现累计时间切换.
两台空压机100h自动切换的程序如下:

     A     Q    100.0
     A     I    100.0
     =     DB100.DBX    0.0   // 1#空压机在运行!

     A     Q    100.1
     A     I    100.1
     =     DB100.DBX    0.1   // 2#空压机在运行!

     CALL  #Compressor1_2   // 调用SFB4, #Compressor1_2是静态变量!
      IN:=DB100.DBX0.0
      PT:=T#4D4H
      Q :=DB100.DBX0.2    // 1#--->2#触发位!
      ET:=

     CALL  #Compressor2_1  // 调用SFB4, #Compressor2_1是静态变量!
      IN:=DB100.DBX0.1
      PT:=T#4D4H
      Q :=DB100.DBX0.3    // 2#--->1#触发位!
      ET:=

     A     DB100.DBX    0.2   // 1#--->2#触发位!
     FP    DB100.DBX    0.4
     S     Q    100.1         // 启动1#空压机!
     R     Q    100.0         // 停止2#空压机!

     A     DB100.DBX    0.3  // 2#--->1#触发位!
     FP    DB100.DBX    0.5
     S     Q    100.0        // 启动2#空压机!
     R     Q    100.1        // 停止1#空压机!

网友B:
Sorry, 程序注释重新更正如下:
     A     DB100.DBX    0.2   // 1#--->2#触发位!
     FP    DB100.DBX    0.4
     S     Q    100.1         // 启动2#空压机!
     R     Q    100.0         // 停止1#空压机!

     A     DB100.DBX    0.3  // 2#--->1#触发位!
     FP    DB100.DBX    0.5
     S     Q    100.0        // 启动1#空压机!
     R     Q    100.1        // 停止2#空压机!

网友C:
用定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达到你要的功能,很简单。

网友D:
h好
穆怀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