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我想找合适的电磁阀(常开膜片式)用现在市场上的电磁阀五花八门,有的厂商说寿命是10万次的,有30万次的,有50万次的,100万次的,180万次的,2000万次的……到底电磁阀的寿命能有多少次呢?是不是在吹牛呢?到底一般能达到多少次?请内行的老大们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电磁阀的寿命:100万次是电气寿命
在不考虑动作延时地情况下可以用有10万次的机械寿命吧
杂牌的就不好说了,我现在用 Festo的还行,一年多没坏过

楼主:
电气寿命?那玩意只有个线圈是电气啊,只要不烧就没事吧?

楼主:
我是在考虑那个膜片的问题。膜片据说很容易坏/

网友A:
是很容易坏!

网友A:
线圈是电气也有 寿命,也会坏

网友B(2007-11-08):
阀门的使用寿命要看阀门的结构了
至于是用多少次,那要看你的工况了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二位二通的阀吧。这种阀用几百万次是没事的。
当然得一些进口阀,国内的目前使用寿命还是不行。这个不是厂商的问题,是民族工业 基础不行了
我做国外产品代理的,二年之内一般没发生膜片的事。
可以联系我,13811387468夏广东010-51653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