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0):
哪位大师有35KV 变压器的铭牌参数啊,我想知道35KV变压器(35/10KV)高压端电流、10KV端电流,比如3150KVA的变压器,35KV侧电流是多少,10KV侧电流是多少?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么惨啊,竟然没有人回复!

网友A:
3150KVA的变压器,35KV侧电流是52A,10KV侧电流是173.2/100A.相电流/线电流.接线方式Yd11

楼主:
那再请教请教,如果用35KV的变压器变成10KV,再将10KV转换成0.4KV,比如说有10000KVA的用电量,那换算后,35KV变压器不就要用12500KVA的了?那不就成了1:1的了嘛?(即10KV的电压等级用多大的变压器,就要用多少35KV的变压器了),让人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