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DCS系统用的是FOXBORO公司的I/A系统,长期以来两个DCS远程柜(在一起,两个)电源一直频繁损坏,更换新电源之后也是一样,损坏周期为一个月(很准时),两个柜子电源都坏,至今已经坏了十几个了。
       电源型号为:LZS-1000-3.
       DCS两路电源分别为保安段电源和UPS电源,两路电源都很稳定,有DCS专门的配电柜同期分配电源,其他DCS柜子(包括柜)没发生过电源损坏。
      我们认为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源上游的问题,入口电压串入强电。还有一种就是DCS那部分的问题了,可能是DCS卡件,短路,接地(两柜子在一起)。但我们无法确认到底是那部分。
       希望各位大侠能给个处理指导方案,非常感谢,等待你的回复。

楼主:
同志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A:
设备在哪里,13606210328

楼主:
是DCS远程柜电源,是I/O卡件电源,不是继电器板电源。

网友B(2007-05-29):
是不是上游输入电流问题.上游是UPS供电吗?
我们以前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我们的控制卡件柜中的电源 24V输出频繁故障,后来经检测是是电源中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C:
同意上面大侠的说法,另外你也可以查一下是不是你们供电单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