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三菱PLC有232线加了一条USB-232转换,PC硬件显示在COM3口可用,但是SWOPC-FXGP/WIN-C测试通信错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于FX PLC 通讯亦改为COM3既可

网友B:
有些USB-RS232转换器质量太差,可能不能用于PLC;

网友C:
我的手提电脑也用了一条USB-232转换数据线,用松下的软件编程还算稳定,用三菱的软件很容易死机,我想也不仅是数据线的问题,可能是三菱的软件本身就不稳定.再说三菱的软件在XP下注释显示乱码,而松下的就不会.

楼主:
是的,三菱的不稳定

网友D:
你可以买一条好一点的USB转COM口线!

网友E(2007-05-24):
建议还是买 PCI 转 RS232吧.  比 USB 转 232稳定多了. 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