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的问题

楼主(2007-04-21):
scl指令怎吗用?
SCL(194) is used to convert the unsigned binary data contained in the source word S into unsigned BCD data and place the result in the result word R according to the linear function defined by points (As, Ad) and (Bs, Bd).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word containing the coordinates of points (As, Ar) and (Bs, Br) is specified for the first parameter word P1. These points define by 2 values (As and Bs) before scaling and 2 values (Ar and Br) after scaling.

我没看懂!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最好举个例子,在线等!谢谢!

网友A:
SCL就是做定标转换,比如说,你外围用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0~10V分别对应0~10吨的压力,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这个0~10V的电压后,转换为0~FA0,你要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值为0~1000,那么这里你就需要做定标转换。相当于做方程:Y=KX,你要定的就是这个K的值,具体可以参考中文手册设置参数。

楼主:
谢谢楼主,我有点明白了!那么这个呢?
P_on
MOV #0 D1000
SCL 2001 D1000 D3000
2001采集的是温度
那么按你说的这个程序的这个k=0,那这个程序怎吗理解呀?

网友A:
D1000=0,D1001=?,D1002=?,D1003=?

楼主:
D1001=#0   D1002= #6000       D1003=#1F40
为什么要知道他们的值呢?
P_on
MOV #0 D1000
SCL 2001 D1000 D3000
跟这条语句有关系吗?请赐教!谢谢楼主!

网友A:
你看过指令的用法吗? D1000只是参数的首地址而已

楼主:
为什么D1003是参数的结束地址?

网友A:
你去看一下指令手册好不好!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