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请教各位老师:欧姆龙PLC怎样控制台达变频器调速?如在电梯中,达到减速点后自动减速平层.启动后几秒自动加速?

网友A:
简单点用开关点控制,可以用变频器的多段频率来完成,在PLC里做相应的程序,在变频器里设定想要的频率,就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