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输出方式

楼主(2007-04-21):
选择plc时依靠什么选择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
问的可能不对,我只是看到手册上有的是晶体管输出的,有的是继电器输出的,由此产生的疑问,有人帮忙指点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常感谢

网友A:
继电器交直流负载都可以接,但动作频率不能太高;
晶体管只能直接驱动直流负载,寿命长,动作频率可以很高,但驱动交流负载时必须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晶体管输出还要注意源型和漏型。

网友C:
请较楼上的,源型和漏型,是怎么用的,怎么区别?谢谢

网友D:
NPN是负输出:公共端COM接直流"负极",从输出点出来后接到负载的负极,正极与该直流电源的正连接;
PNP则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NPN是负输出:公共端COM接直流"负极",从输出点出来后接到负载的负极,正极与该直流电源的正连接;
PNP则反过来

意思是:PNP是正输出:公共端COM接直流“正极“,从输出点出来后接到负载的正极,负极与该直流电源的负连接;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