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设备改造下来一台三菱A系列PLC的和一台F940WGOT的触屏想学学,看了几本手册还是不知如何下手,比如说一个简单的继电器自锁,在触屏上画起停按钮,一个运行指示灯,在PLC中的梯形图如何处理,才能与触屏连系起来,有触屏上的按钮控制PLC输出呢?唉!我自己太笨了,身边工作中的同事都是和我一样搞维修的小电工,只会一点PLC简单的数字量的梯形图,想学,不知跟谁请教啊!!!谢谢大家,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触屏上的按钮可控控制PLC的内部继电器,再用内部继电器来驱动PLC的输出点就可以了;

楼主(2007-07-27):
请教了
谢谢,ZCMY!!!最近有一点时间,我用F940WGOT写了一个起停小程序,与PLC连接好像可以。但是三菱系列PLC输出不显示,ERR指示灯显示,是不是有问题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
输出模块的ERR指示灯老亮着,PLC以上电就亮。Y0输出却不亮,后来我给输出连接了一个24V的电源,还是一样。是不是我的连接有问题,还是PLC的设置有问题呢?那位大哥有硬件手册可否借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