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使用问题

楼主(2007-04-21):
我们有一条生产线用三菱FX2NPLC与PRO-FACE相连使用,最近不知客户如何使用使得开机后屏幕空白,如图片所示,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把屏发给我们看看,我们帮你解决,13917000766

网友B:
是不是有人把系统画面调出来改动过来?
江浙沪地区的话可送到我公司,我们帮你解决;
联系方式: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网友C:
呵呵,楼上的各位想怎么解决啊?
屏的程序都被人初始化了...
楼主还是找你的设备供应商重新灌一下GP的程序吧,或者自己按照要求重新做GP画面.

楼主:
谢谢各位!!
麻烦了,用这个屏的客户是在约旦

网友D:
这个屏应该是没有程序了!!!
请问是个什么设备?

网友B:
屏的用户画面被删除也有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操作工把起动的画面更改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是一条冰箱门钣金线,应该是把原先做的画面误删了,我已经另外发了一份过去。
另外PRO-FACE的编程线的接口定义是怎样的?可以自己焊吗?

网友E(2007-05-29):
可以自己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