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各位大虾:

全自动洗衣机设计怎么弄哦 具体要求是:
设计一款LG N80020 5KG全自动洗衣机的控制系统.根据产品技术要求计算和正确选择电器设备(电机\控制电器及保护电器等)要求采用PLC控制技术实现洗衣机的全自动控制.要求有两种运行方式("自动运行"和"强制运行")并且对不同的衣物.布料可以选择不同的洗衣时间和温度.

这是我的毕业设计 现在老师一直找我要东西  我连开始的文件综述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去写呢  哎...  几年就这么混过来了 现在要做了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做

希望各位大虾帮帮我噻  小弟我谢谢各位咯

网友A:
晕了,一台PLC比一台洗衣机还要贵呢!用单片机吧。

楼主:
不管它怎么样  这是我们老师的要求  只要我们这样做啊

网友B:
这种不划算的设计也只有传说中所谓的老师才会要求做了。既然如此,那就整上几十行程序上交了,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事儿!

网友B:
洗衣机的程序还不算是难的,毕竟他的工作步骤就那几步,还是比较简单的。你们老师应该会提供LG这款洗衣机的具体功能要求吧,参照着搞几行程序就行了;如果他不提供要求,哈,恭喜了,你就可以自己臆想了,这样更随意。

网友B:
"自动运行"和"强制运行"这种两种状态的切换很容易实现,那么关于不同的衣物.布料的切换大家有什么主意,当然是假设衣物.布料的种类大于2,恩,就假设为5吧,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可以将5种状态的切换运用在PLC的输入上?

楼主:
跟我们老师说了哈  现在给我改成两种衣物:纯棉的 纤维的  每种要三个温度档 30 40 60

楼主:
这六个档老师说在设计上具体就用洗涤的时间来实行 比如说30的时候是15 那么40的时候就长一些 ..  我想问哈  这些编程怎么编啊

楼主:
要求用S7-200来编

网友B:
感觉你没有能够把问题说明白,关于这个洗衣机的控制,首先得知道有哪些输入选项,比如自动/强制的切换,衣物的选择,或者是时间的选择等;然后是输出的控制,当然了这里应该是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恩,全自动的会不会也有自动加水和排水呢;接着就是用程序把输入和输出连接起来。所以你得列出一个表来,哪些输入,哪些输出,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控制 面板上有哪些按钮,准备实现哪些功能。关于这点你得向导师求证哟,功能少了你就别想得高分。加我QQ吧:275774115,注明:PLC,再细聊。

网友B:
准备工作:加入衣物,选择衣物的质的和洗涤温度,启动
工作流程:1、称重并记录衣物的重量,添加适量的洗衣粉;
2、加水至预定位置,并加热,无水自动停机报警;
3、旋转洗衣,洗涤时间由衣物的重量决定;
4、自动排放污水;
5、清洗过程: 自动注水,旋转,排水,循环N次;
6、自动脱水;
7、任何时刻打开盖板则自动停机。

网友B:
呵呵,对洗衣机的工作过程了解的不多,还停留在原始阶段,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C(2007-05-22):
可用三菱fx1n-16点模块控制,编一个小程序,软件也好下载。

楼主:
老师要求是用西门子STEP7-MicroWIN_V32编程  不能用其他的  哎..

网友D:
今天我正好做了个全自动洗衣机的程序,不过是用西门子200做的,不知道对你有用不,你要的加我QQ:327983000,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