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设想功能:当00005或00006输入时程序执行比较A.B两个编码器的模拟量输入的模拟量的差是否大于5.请问大家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是没看懂你的程序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长通指令启动0.3S的定时器,然后又用这个定时器分别MOV两个值,不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图里少画了个定时器的闭点,我是想让0.3秒刷新一下编码器的当前值到DM0和DM1中.

网友A:
你直接把程序传上来不行吗?非要弄什么指令表~

网友B:
点击浏览该文件    顶

网友C: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么?
我觉得可以进行比较。只是不知2和3的数据是哪里来的。
编码器可直接把读的值写道dm中。
还有ff00 mov 12什么用?
书写格式问题。

网友A:
1。BIN DM3 DM4是废话,DM3里的值是5,BIN之后,DM4还是5
2。为什么要把2,3两个通道分别MOV到DM0 ,DM1?这两个通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3。你比较的值是DM2跟DM4,DM2=DM0+DM1,跟你说的“执行比较A.B两个编码器的模拟量输入的模拟量是否大于5”有啥关系?
4。TIM2起什么作用?长闭点的位置错了吧?

楼主:
1。BIN DM3 DM4是讲BCD的5转换成二进制的5和编码器输入的二进制数值进行比较.
2。把2,3两个通道分别MOV到DM0 ,DM1是把编码器A.B传入的二进制数值指定到DM0和DM1中备用.
3。DM2=DM0-DM1   不应该用SUB应该用SBB(二进制减指令)
4。TIM2的作用  1)每隔一秒断开自己重新计时.2)每隔一秒断开比较电路一次,使比较电路每一秒比较一次.

网友A:
1。小于9的值BCD数与16进制数一样,不需要转换。
2。理解
3。理解
4。理解
更改之后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