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一台变频器能否带几台电机,如3KW变频器,带一台1KW,一台1.5KW,一台0.5KW的电机?

网友A:
本人意见可以
但是功率应该比电机总功率大一些

网友B:
可以呀
两台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加一起,1KW 加 1.5KW 加0.5KW共2.0KW
然后变频器那边必须要升一位,如果变频器和三台电机的功率之和相平,那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C:
你上过小学没有啊1+1.5+0.5=2?

网友D:
可以
在选择变频器的功率时,要按最大电流原则选取。注意要考虑如下两种情况下,变频器所需的最大电流不同。
1、多台电机同时起动与运行
2、多台电机分别起动

网友E(2015-05-17):
没试过不同的,试过相同功率的电机的。

网友F:
变频器的容量 应大于所带 同时启动的几台电机的容量的和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