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我公司目前正准备新增一台3000KW同步电动机。主变是35KV/6KV/12500KVA,目前6KV电流以到900多安。这几天联系了一家开关柜厂家给做了一个方案,用软启动器启动。可该方案要用四台GG1A的开关柜,目前6KV站只有3个开关柜的位置,而且还不在一起。
在此向各位同仁们讨教有无更好的方案,及有用过此类电机朋友们介绍一下经验。
因为此前我们公司最大的电机是四台6KV的1250KW的同步电动,都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A:
请你把电机的情况介绍的详细些,比如:印出几根线等等,看我能不能帮你?我做过6000v380kw电机的启动柜,启动方式好像书上没有,也可联系我sunlixin666999@tom.com

网友B:
定子串电抗或水电阻,转子接水电阻启动;接近同步时定子电抗或水电阻短接,转子封频甩电阻窜励磁

网友A:
也可以用:转子串频敏变阻器,频敏变阻器再并联上油浸变阻器启动!

网友C(2011-03-19):
请问师傅们130KW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380V)与频敏变阻器如何连接?转子滑环引出的三根线接频敏变阻器对吗?这三根线短接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接线盒的线(锭子线圈)直接接三相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