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四

楼主(2007-04-21):
我公司有4条生产线,每条线主机75KW风机55KW.主机和风机的启动采用共用一台115KVA的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先启动风机再启动主机.由于主机是重负载,启动电流大(降压时600A,全压时1000A),启动时间长达50秒.造成压降厉害,主机电缆发烫.现在想用原有的75KW变频器启动主机.即用变频器分别启动4台主机,一拖四.请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赐教!谢谢!

还有我想问一下 变频器负载侧能不能和工频相连??

网友A:
变频器负载侧能不能和工频相连!!这么大功率最好用单一的变频器·!!QQ  383482497

网友B:
是啊,变频器是不能这样做的,可以用电机软启动器啊,那是可以1拖4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 变频器负载侧能不能和工频相连??
这是开玩笑了,变频器的输出与电网(工频)相连?可能会放炮的。

网友C:
另外,就是采用变频器启动,估计也是困难的,重载启动电流同样会很大,时间会很长。

网友D:
需要找个技术实力强的供应商,这些问题很好解决,关键是前期就没有选对.如果有兴趣可加我谈谈合作适宜.QQ61023924

网友E:
可以实现,可以顺序启动并顺序切换到工频工作,变频器只对其中的一台进行变频控制,不过启动电流大的话变频器最好要选高一级,并加装制动单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 变频器负载侧能不能和工频相连??
这是开玩笑了,变频器的输出与电网(工频)相连?可能会放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