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2):
求助:安装了SQL2000及WinCC后,启动WinCC,新建一个项目,之后就会弹出一个错误框,写了如下:
   HResult Error
   0x80004005:
  未指定的错误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试过卸载SQL2000及WinCC,重新安装结果一样,难道非得重装系统了吗?

网友A:
1请检查Windows用户是否为“SIMATIC HMI”和“标准用户”用户组的成员。 注意事项: “SIMATIC HMI”用户组是在WinCC安装时创建的。为了能够正确的使用WinCC,Windows用户必须属于这个组。 Windows用户不应该是其它权限受限的用户组成员,因为用户权限是累积的。只要一个组的权限受到限制,那么这个组的用户的权限也会相应的受到限制。详细信息可见WinCC在线帮助中的“WinCC信息系统 > 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要求”
2请检查Windows XP SP2的防火墙是否已禁用。
3重新启动计算机来使更改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