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4-22):
交流接触器能否串联使用?为什么?有谁知道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串联使用?如果两个110V的串后接220V是可以的。

网友B:
我来回答吧,不能!
如果串联的话,每一个线圈上所分配到的电压与线圈阻抗成正比,当其中一个接触器先动作后,该接触器的阻抗要比未吸合的接触器的阻抗大。因此,未吸合的接触器可能会因线圈电压达不到其额定电压而不吸合,同时电路电流将增加,引起线圈烧毁。所以若需要两个电器同时动作时,其线圈应该并联联接。
我回答的你还满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吧,不能!
如果串联的话,每一个线圈上所分配到的电压与线圈阻抗成正比,当其中一个接触器先动作后,该接触器的阻抗要比未吸合的接触器的阻抗大。因此,未吸合的接触器可能会因线圈电压达不到其额定电压而不吸合,同时电路电流将增加,引起线圈烧毁。所以若需要两个电器同时动作时,其线圈应该并联联接。
我回答的你还满意吗?

三楼说的很对,同意。

网友D:
同意3楼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将出来

网友E:
可以,在大电流分断能力要求高的场合用

网友F:
啊啊啊
啊啊啊

楼主:
谢谢3楼的回答

网友G:
楼主说的是触点串联使用吧??当然可以了,提高了灭弧能力,浪费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