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7-04-22):
LD P_First_Cycle
MOV(021) #FF D20000
MOV(021) #AAAA D20001
BSET(071) #3 D20002 D20009
MOV(021) #C100 D20018
请问 D20000, D20001    和通道采集地址2000    2001有啥区别和联系吗?

网友A:
这里应该是设置模拟量采集模块的,D20000是指DM区,地址2000是CIO区。DM区用于进行模拟量模块的功能设定,2000跟2001是用于模拟量采集或者输出的通道。
先看看手册嘛,手册上写得都很清楚

楼主:
哦,我明白了!谢谢了!
你说的手册是编程手册还是安装手册呀?

网友A:
编程手册或者指令手册。安装手册是与硬件相关的。

楼主:
知道了!
麻烦您了
有吗?给我发一份!
46513186@163.com

网友A:
到www.fa.omron.com.cn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