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2):
PLC读到的条码信息怎么显示在PC上,并通过数据库连接把条码所代表的信息比如颜色,质地等显示在PC机上。哪位可以帮个忙?本人将提供报酬!谢谢!!!1急用!

网友A:
我们可以帮你做,有意可以联系
qq: 549325164
mail:comeasy@126.com

网友B: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既然你都已经把条码的数据读到PLC里面了   那你再通过ETHERNET或是其他可以与PC通讯的网络系统把你的数据传送给PC,至于软体方面你可以找现成的组太软件,如果你的PLC是三菱的   则可以直接用MX-SHEET读取

网友C:
利用OPC的方式,用VB或者.net把读取到的变量存入数据库就可以了!这个是很简单的

网友D(2007-05-23):
都是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