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手持编程器

楼主(2007-04-22):
我使用OMRON手持编程器时,将手持编程器插到PLC上就会出现密码,请问各位,应如何处理才能进行使用。谢谢!

网友A:
是显示你设定的密码还是显示要你输入密码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显示你设定的密码还是显示要你输入密码?如果是要你输入密码,那就是PLC的程序设置了密码了!

网友B:
按CLR、MONTR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