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2):
直流电动机2300kw和  交交变频电动机3000kw比较,那个更节能。主要用在煤矿提升机上。我们的提升机是出于电动状态,正常情况下是不满载的,假如同样提升16吨重物,提升高度600米.那么哪个更节能。谢谢您帮忙解答

网友A:
这怎么回答呢?电机的负载功率和电机的功率差了多少?16吨重物的负载折算到电机的转矩是%多少?能说说吗?

网友B:
请问:kdrjl
驱动电路触发电压应该怎样测,怎样才是正常的,能把参数告诉我吗?不加模块能加电吗?
 再一个问题,接模块触发端的4,5脚的是com6口还是com5口,能互换吗?如:com5口接模块的4,5脚,com6口接模块的6,7脚。换一下,com5口接模块的6,7脚,com6口接模块的4,5脚。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