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07-04-22):
操作设计测验    ——自主方案四滑台顺序控制设计
要求:
提供四台电动机通过正反转分别驱动四个滑台上下运动。
每个滑台行程路上都有4个行程开关,共16个,它们对应的继电器是P040─P047,P050─P057。滑台起始位置压合最下面的行程开关,且假设此处向下装有死挡铁,滑台不会越此位置向下运动。最上面的行程开关处没有死挡铁限制滑台向上运动,但安全要求不准滑台越此位置向上运动,需要在程序设计中解决。
还提供一个手动操作控制台,有四个按钮,两个开关;它们对应的继电器若是使用实际按钮和开关为P010─P015;
若是使用计算机界面仿真的按钮和开关为M010─M015;
在编写PLC程序时也可以考虑两者都能使用,在梯形图上将P继电器(如P010)和对应的M继电器(如M010)并联使用即可(注意:常闭触点应该两者串联,常开触点并联)。
接电动机A正转接触器的是P020
            反转接触器的是P021;
接电动机B正转接触器的是P022
            反转接触器的是P023;
接电动机C正转接触器的是P024
            反转接触器的是P025;
接电动机D正转接触器的是P026
            反转接触器的是P027;
如P020=1,滑台A上行,P021=1,滑台A下行
注意:实际上电动机运行从一个行程开关到另一个行程开关用时4S
开关按钮设置:规则常开并联;常闭串联
总控开关:M020;手动操作控制台,及其仿真对应:
有四个按钮: P010(常开)、P011(常闭)、P012(常开)、P013(常闭);
两个开关:P014、P015。
仿真对应:M010(常开)、M011(常闭)、M012(常开)、M013(常闭);两个开关:M014、M015。
设计的程序要求对四个滑台都控制。可选择若干个按钮或开关,进行启动停止等控制。要求对滑台运动进行顺序控制,至少有六个状态,滑台运动的具体规律由设计者自己确定。可以从16个行程开关中选择若干个,再加上若干个定时信号(定时器输出)作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