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7-04-22):
电容器主要以耐压值及容量来选定,问题是两个大小不一样的电容器耐压及容量都一样时,怎么先择,参数一样大小不一样的电容器有什么区别,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体积大小只是涉及到电容器的散热吧

网友B:
是不是电容的类型不一样,安规电容,陶瓷电容等?

楼主: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母指大的电解电容和一个单相马达起动的电解电容,大小完作全不一样,只是耐压都是400V,容量都是30UF,只是大小不一样.怎么选择.不会没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