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2):
我是个刚学习了一些PLC皮毛的新手,我在单位拆了台西门子的S7-200回来练习,用了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再用了两条双绞线从RS485的接线端子上直接插到了PLC的接口上.我接得是3B8A.然后在启动V4.0 STEP 7 MicroWIN SP4进行通讯,发现不能建立连接,提示通讯超时,请检查电缆,接口,和通讯协议.但我都检查了后没发现问题啊,请高手指教.是不是还要用地线啊?

网友A:
选个质量好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就可以了,我用过的.

楼主:
谢谢;我那个也是个好的啊,并且我买的在深圳赛格,我在惠州离那有点远,想请教下在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B:
目前广东东莞产的就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广东东莞产的就好用!

是那个厂家地?惠州这边有买吗?

楼主:
我用电阻做了个,已经连机了,但要密码,靠!还要解密

网友C:
呵呵;
PC-PPI的价格也不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在练手了,我还是个新手.刚刚开始有了一点点基础,想加深点,有空多交流经验啊

网友D:
呵呵 向你们看齐。。。

楼主:
已经搞定,发个图看看

网友E(2007-07-31):
给我也发一份呀,我也正为这个苦脑,,,我的是上位机,我用RS232转RS485然后接S7-200  3  8脚也怎么也通讯不上呀,是不是在PLC里还要做一个程序呢?

网友F:
s7-200 通讯电缆
自己焊的没问题

网友G(2007-09-01):
用台湾的摩莎A52或A53就可以,很好用,而且还可以连接多个PLC

网友H:
用我的三旺13520807692
也可以连接多个
给你特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