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铜排发热的问题,
我所在的厂里的中频炉铜排出现这个问题,铜排大概2m长奇怪的是铜排两端不发热中间部分发热,而且都已经变色了。但和它同型号的另外一台设备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A:
铜排中间部位杂质比较多,电阻大,温度就高。

网友B:
估计你的铜排参假了吧

楼主:
但是我们更换了铜排还是只用了半年到了夏天又是这种情况,可不可能是中频电流产生磁场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