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外部PLC输入4-20mA信号,但变频器始终只能升到38.8Hz,就不能再往上升了,降能降的,请问是不是变频器哪儿设置不正确?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下,外部给定信号完全正确

网友A:
好像要设定一下增益!!

网友B:
看看参数设置11,有没有最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