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各位大侠,刚开始接触伺服电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书来学习,有些极其初级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1安川与yamaha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品牌的不同说法吗?
2书上说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一般是0.1~100W,而直流伺服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一般是1~600w,而我们一般要用的都是千瓦级的,是怎么回事?
3选择电动机一般是主要根据转矩来选还是根据功率来选(转矩与转速的综合)?
4如果要对伺服电机进行PLC的控制,一般是闭环控制,需要加检测做反馈,那一般是检测什么呢?转速还是转矩?另外伺服电机一般应该配备驱动器,还有减速机,还需要什么别的硬件才能实现PLC的控制吗?
5伺服电机很贵吗?怎么有人说一个1.3KW的安川的伺服电机加160的减速机要8万啊?
谢谢哦!

网友A:
1.yamaha是设备,安川是马达
2.你趁早把那书当古董卖算了
3.转矩是磁力
4.驱动器
5.钱都让鬼子赚了

网友B:
YUZHU同学:  (非常建议您先到安川的官方网站上先去学习一把)

1、安川 YASKAWA    (生产电机)   雅马哈YAMAHA  (电子产品,汽车行业等) 完全两个品牌
2、安川的伺服电机的功率段:3W~55KW    看看你那本书什么时候写的,伺服技术是近30年才发展成熟起来的,强烈建议把你的书扔了,误人啊
3、一般根据 转速,转矩以及负载大小来选型。
4、伺服系统可以实现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如果希望实现闭环位置控制,加个外部编码器,然后安川有一个全闭环的控制卡就可以。采集的信号是实际的轴位置信号。
5、1.3KW的安川伺服(包括驱动器和电机)不会超过7千元的。(减速机价格不了解,但1:160的减速机价格应该比较贵) 说实话,你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