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各位高手:
     求解S7-300两台PLC之接用PROLIBUS总线通信是怎么实现的?多谢!

网友A:
只能一主一从才能通讯上,互为主从是不可以的。在主站中组态从站,订好通讯区间就可以了。

网友B:
1. Profibus主站(S7-300 PLC A)与Profibus从站(S7-300 PLC B)利用I/O过程印像区, 在组态中定义Input/Output区间之后, 就可以进行数据交换!

2. Profibus-1主站(S7-300 PLC A)与Profibus-2主站(S7-300 PLC B)利用DP-DP Coupler模板, 在程序中调用SFC14/SFC15, 就可以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
多谢 两位!辛苦了!

网友C:
偷学到了

网友D: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