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23):
请问哪位知道动平衡机控制系统中PLC是如何与单片机以及NC通信的?

网友A(2013-08-22):
一般可以通过工控机进行通信。工控机可以接单片机和PLC。(广州易显科技的工控机是这样做)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系统的平衡机呢?什么牌子的?可否告诉平衡机的系统构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