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在用到时钟数据区间比较指令TZCP的时候,不是有两个基准比较时间么。譬如它存在D10(首地址),D20

那么我要把一个时钟数据写入一个寄存器,譬如把7:00''00''''写入D10,把9:30''00''''写入D20,那么有这个指令吗

网友A:
说的不够详细 说具体点  还有 用 什么PLC

楼主:
用三菱的FX2N

我在交通灯程序里要设置7:00-9:00执行一段程序,16:00-18:00又执行这一段程序,其他时间执行其他一段程序,用时钟数据比较指令TZCP的话,不是要有基准时间比较么

比如:TZCP D100  D110  D200  M100

那么你的D100  D110的时间数据怎么设定?

网友B:
你可以用系统的寄存器
D8013----D8016

网友C(2008-01-04):
大师:
FX2N 如下操作会有什么后果
MOV D8016 K2M1
K2M1是什么,会不会令PLC累计时间令PLC停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