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能编写程序.编译完后写入PLC时,提示无法与PLC通信之类的,是不是说明没仿真功能?
不是的话怎么才能用仿真功能.谢谢`

网友A:
写入PLC和仿真没什么直接关系
检查通讯设置与通讯电缆

网友B:
如果是直接与PLC相连,可以进行仿真;

没有PLC又想仿真,需要借助一个软件,GX simulator,目前中文版本是v6

这个论坛里有,自己找找,或者发给你,只能用MSN

网友B:
www.ymmfa.com
上面有编程软件,也有仿真软件,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