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系统接地

楼主(2007-04-23):
信老师请赐教
在使用蓄电池作为电源(用于起动和控制)的柴油机电路
中,单线制,负极接地。电源隔离开关应接在负极还是
正极?有何不同?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老师请赐教
在使用蓄电池作为电源(用于起动和控制)的柴油机电路
中,单线制,负极接地。电源隔离开关应接在负极还是
正极?有何不同?
多谢!

根据汽车电路的控制方式,电源隔离开关应接在正极.

楼主:
谢谢信老师。
但我看到好多柴油发电机组都是隔离开关
接在负极,如换在正极,不知有否影响。

楼主(2007-05-28):
请问在选型仪表量程时,测量额定值与量程应大致在多少比例,
有没有计算公式或近似规定?例如一只油压表,额定值5,最大6.5,
最小值1.5,应选多少量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