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我用的三其的变频器,5.5KW变频器,4KW的电机,开始运转正常,几个月后会产生过负载提示!(OL)
重新启动,10分钟左右即重复故障!
请问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有问题!!  QQ   383482497

网友B:
是不是有线松掉了,看看接线的地方啊,如果电机和接线都没问题那就是变频器了

楼主:
估计是变频的问题,不只一台机器有问题的,开始都还好,过及格月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C:
出现这种问题,自己先检查,如果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就问的你的供应商请求售后的服务.如果你们的供应商没有技术服务,可加我,QQ61023924

网友D:
额定电流往上调44看

网友A:
如果想换台达的找我1!!我们的服务很好的1!QQ  383482497

楼主:
呵呵,其实如果是我选择的话,还真可能选你们台达的,(其他设备多用台达的变频和PLC的)可惜那的工程师不听我的-----那个厂后来、改用松下电工的形状看起来不怎么样,关键是功能方面比原来的运用不方便-----
而且工程师还把电路给改了,接线也麻烦多了-------

哎!很多人都反映改的不好!可是没用-----

不过这对于我已经是过去了,5月到的新公司上班!做PLC和组态这些方面,以后请各位师兄师姐多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E(2007-05-30):
变频器肯定有问题
不知道是用 在什么行业上的
我建议贵公司去试试安川变频器
稳定而且性价比好------------------QQ624674287

网友F:
先去掉电机   空变频器运行
如果没得问题  就带上电机后  看电流   是否是真的很高
检查电机是否堵转

网友G:
是不是机器什么地方卡了,或是阻力太大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过电流报警,一直都很正常,可有一天开着开着就停下来了,后面一直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电机阻力太大了,不知道跟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呵呵!

网友H:
可调调额定电流和转矩提升看看,如还不行可放大变频器功率。推荐:性价比还是东元的好,可加296805101

楼主:
--  作者:变频小帅虎
--  发布时间:2007-6-2 20:45:00

--
可调调额定电流和转矩提升看看,如还不行可放大变频器功率。推荐:性价比还是东元的好,可加296805101

--------------------------------------------------------------------------------
--  作者:VIV
--  发布时间:2007-5-31 10:09:00

--
是不是机器什么地方卡了,或是阻力太大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过电流报警,一直都很正常,可有一天开着开着就停下来了,后面一直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电机阻力太大了,不知道跟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呵呵!

转拒是加大了,额定电流是13A的 ,可是出现那种情况是也就6.5A左右!所以才感觉很怪---
关于电机阻力的问题,就很难说了,是运用在曲簧生产方面的,阻力应该不小,但是也不应该出现好多台机器都这样的情况的吧!我也搞不清楚呢,直接的认为是变频器的问题,换过也就没什么问题,呵呵,至少开始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也不知道那边情况怎样了,还是希望变频器厂家要注意好自己产品的质量啊,好好的一个就这样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