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 设备间歇正反转控制线路 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2007-04-23):
今天看到这个 设备间歇正反转控制线路 感觉有点问题 KT3失电后KT4如何得电

楼主:
有人来指点一下吗 想了几天还是没有想明白

网友A:
不知此电路用在哪里,SB2按下后,只是一个动作循环,即SB2接通--KM1吸合(正)--KT1通电(延时断开)--KM1断开(正停)--KT2通电(延时闭合)--KM2吸合(反)--KT3通电(延时断开)--KM2断开(反停)--KT3断开,所有均复原,当SB2再次按下时,又重复如上一循环动作.
此电路是单次循环电路,没有问题,只是多了一些假象电路,如KT4、SB1常开点。
不知以上分析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若要连续循环,即按下启动(SB2),正--延时停--延时反--延时停--延时正.......
要实现以上动作,只需将KM2的控制部分KT3、KM1的位置改成KM1的控制线路中的KT1、KM2的位置一样即可。

网友B:
二楼说得对,而且图有点问题,两个SB1 ? KM2 线圈右面的 KT2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电路还能简单吧,有多余的东西哦

网友D:
呵呵,问题多了,不过还是支持下LZ

网友E:
设备正反转没必要那么多东西啊,LZ把该减的减了

楼主:
谢谢二楼的 那图纸的要求KT4的作用就是KM2反转停止后 然后延迟 再继续正转 是一个连接间歇正反转的电路 SB1的常开点 原图不是很清楚 那应该是SB3 就是无论开始是正转 或反转 接下去就是一个连续间歇运行的电路. 所以才看不懂 KT3失电后 KT4延迟闭合触点如何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