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04-23):
现有一台转速为1450转的电机,想把它换成同功率的960转的同型号的,还是用在以前的负载上,可以吗?哪位师傅可以回答我!谢谢了!!

网友A:
得不偿失

网友B:
为什麽要这样?
具体原因?
想实现什麽?

楼主:
以前的速度太快,惯性大,老是坏制动器
针对这种情况,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这是一个快进电机

楼主:
这个电机的制动器平均一个月换一个,挺浪费的,想改进一下。请三楼上的给点意见!

网友B:
在负载不变,电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更换.
但生产厂家为什麽要选1450的转速,想必总有其中的道理.应该是工作效率的问题吧?

楼主:
其实同样的机床有二台,另外一台一直很好,只是这一台老是坏制动器,也检查过了,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老兄可以试试变频调速啊~~~~
QQ:190542200

楼主:
变频调速需要加变频器,还要在电柜里找地方安装,即费钱又麻烦

网友D:
三楼是老师,让他出主意。

1450转是4极电动机吧?
听你的说法,你的设备启动和停止很频繁,该不会是免烧砖机上用的震动电机吧?
呵呵

网友E:
换轮   或  这齿   不就  慢了     笨啊

网友F:
另一台是好的,这一台肯定也用不着换,再仔细查查电路吧。
比较一下两台机器的制动器刹车与停车的时间,刹车过早应该会损坏制动器,电机的接触器有无粘连现象。

网友G:
可以换,但你的制动部分要找出问题来才行,找出来就没必要换了

网友H(2007-07-04):
先要确定是制动器不好?还是电机不好?
如果因为制动器质量不好(或者其它不良),选择换电机就从根本上错了。
要解决问题,先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夸大些,把厂房换了吧,再把厂长换了。这和制动器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