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S7-200CPU224XPCN,通信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显示CPU以及端口,但是上载的时候出现"PLC已被保护,不能上载程序",系统块里没有设置密码,请问哪位大虾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办法

网友B:
plc被加密了吧,先要搞清楚是几级密码,
如果是三级找个卖解密的,提醒一下软件挺贵的,
如果是四级,价格就更高了,足可能吓着你,
如果你的plc没有加密程序上不来,那你就维修硬件吧。

网友C:
这的确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