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无功补偿

楼主(2007-04-23):
如50KW发电机,或小功率马达370W,250W!!!!!!集中需多大电容,分散需多大电容?多谢!!!!!!

网友A:
不好说啊 看你实际情况啊 最好有详细描述 你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B:
目前技术还不成熟,得不偿失。

网友A:
<目前技术还不成熟,得不偿失。>   是什么意思 不懂??

网友B:
目前无功补偿大多采用电容进行的,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就必须要大容量的电容才可以,而我国目前大容量的电容价格一般比较贵且性能较差,因而,得不偿失。

网友C:
370W+250W不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