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3):
 今天调试时发现CPU314c-2dp(集成24I/16O)的第二组没有输出,在线监视是有输出的,但在通道上没有电压输出,指示灯也不亮;第一组没有任何问题.检查电源是正常的.两组使用的是同样的电源. 怀疑可能模块有问题,换了一个同样的模块(两个都是新的),状态仍然一样!!!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还是得查查接线!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我实在FB里写的程序 然后在DB调用  监控是有输出的  但PLC的输出灯是灭的  之后我把程序换作在FC中,完全一样 结果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FB要将数据存到数据块DB中,在调用时会偶尔出现上述情况,根据资料说明,若FB中使用共用地址,就会出现错误。
   试试吧   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