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J1W-SCU41-V1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Ver.1.2的CJ1W-SCU41-V1换成Ver.1.3的,port1现在不能正常工作了。传个截图,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软件是多少版本的?可能是CX-PROGRAMMER太旧了.
换cx-one2.0吧

网友A: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DM区进行设定的,不是非得在I/O表里进行设定

网友B:
软件是多少版本的?可能是CX-PROGRAMMER太旧了.
换cx-one2.0吧
http://www.plcjs.com/bbs/
PLC技术网论坛FTP有的下

楼主:
谢谢指教!我的CX-PROGRAMMER6。1,是不是太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