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使用

楼主(2007-04-24):
如何实现A/D 转化的偏移和增益调整 编程手册上用的是手持编程器实现的 如何用CX-6.0实现?

网友A:
1.拨DIP开关
2.设置控制字
3.没了,照着手册做就行了

楼主:
谢谢!还有手册上关于输入偏移和增益调整程序的第三步:输入电压或电流使转化值变成0000 如何设置输入值。

网友A:
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它的意思是:输入你想要转换后的为0的电压或者电流,然后将相应的位置ON,然后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