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4):
求助各位大虾~~~
前些日子电容柜中的熔断器被烧,所选用的是RS31 NGTC00的速熔(80A)
电容器是30KVA的,用卡表卡得实际电流为40A,熔芯全部被烧。请教:速熔和通常得熔芯有何不同?

网友A:
不用速熔的用普通的RT19-63A应该可以我一直用这种

网友B:
常用RT18的,比较低功率的